联想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图像锯齿状,半小时后正常【以修复 ...
联想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图像锯齿状,半小时后正常【以修复】

楼主(2011-01-27):
一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图像锯齿状,半小时后正常。检查12V,5V电压正常滤波电容正常。最后代换了3.3V滤波电容竟然好了。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用说是典型的滤波不好。

网友:
滤波电容就爱出这类问题

网友:
开机图像锯齿状,直接判断就是电容了,不用说了。

网友:
我见过300V滤波电容坏了出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