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4PIN那短路

楼主(2011-01-27):
拆到最后 一个四方的 BD=CB 22M这个东西拆掉后不短了 这是个啥玩意

网友:
CPU 电源管理辅助IC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CPU电源管理IC吧,12V短路了,一般不是供电MOS管短路了,就是电源管理IC短路了。

网友:
哎 找不到这个配件啊

网友:
那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驱动芯片,     控制上下管导通的。       查看型号时候只要看前面的BD
就可以了, 后面的不需要管

网友:
电源IC有主的 和从的 换完从的不行再换主电源IC

网友:
只要前面是BD开头 其他都无所谓 都可以换被?

网友:
随便找了一个BD开头的 换上了 可以点亮了 但是卡在LOGO那, MOS管爆烫

网友:
这是CPU 电源管理辅助IC,最好就是找一样的换,这样的芯片很难找到代替的

网友:
完了 宣告失败,换完BD芯片 换上下管 用了一会爆烫 卡LOGO不动 之后准备把上下管 重新换一遍 结果BD继续烧毁 不修了 放弃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是几组供电,先拆掉这一组供电,看看VCORE 正常吗,主板能点亮吗,

网友:
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好像论坛有人发过它的专有名词解释的,好多低端主板都是用这个IC的,糊弄人而已。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就不知道是从的还是主的了
管子发烫可能是没焊好吧,脚位有短路了
这种电源IC的引脚不是伸在外面的,也是在芯片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