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9000笔记本可以进BIOS和PE就是做不了系统

楼主(2011-01-27):
  HPNC9000笔记本可以进BIOS和PE就是做不了系统系统镜像可以做的进去镜像一做进去然后重起引导不了这个问题好纠结开始以为是硬盘问题换了也不行就把它的外设全部拆下试还是不行请高手指引

网友:
装WINDOWS 7就好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CPU  内存都代换试试,还不行,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先考虑系统吧

网友:
CPU 内存包括南桥加焊没有换手上没有这样的桥都不行哦

网友:
你装的XP吧,换WIN7的!

网友:
与BIOS设置有关

网友:
也遇到过最后用的是原盘安装成功!

网友:
硬盘的主分区有没有激活?

楼主可往这方面考虑一下,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