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cpu使用率百分百,1.7g降频到58m

楼主(2011-01-27):
如题,分析cpu降频应该是这样方面问题导致
一原装电源检测电压不正常
二温度监测电路有问题
电源检测电压不正常为多数,不知道,正常情况下,插上原装适配器电源检测针是几伏啊
我的这个版插上电源是2.7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6571&page=1#pid2448093
这个帖子跟我的问题一样,广德星  星哥说是几个电阻的问题
实在不知道是哪几个电阻的问题,还望星哥指点一下
630m的图纸没有小板的不分,自己分析小板和大板的接口定义,那个检测针的信号名称应该是
叫PS_ID_CONN,如图一  后又从1400的图纸中查到1400的叫PS_ID,所以确定。

追此信号把各个点的电压标注上,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有没有问题的如图二

追查此信号到图三

不知道电阻r502 2端为0v正常吗

高手们帮忙给分析分析,急等,谢谢

网友:
r502阻值100k测试正常

网友: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反了

网友:
q20 d级2.74是不是偏小啊,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三极管Q24,1脚 B极高电平导通拉低了,所以是0V   当然 DELL 中间检测脚有3.3V上拉电压才正常。

网友:
ps_id_disable不是低电平吧。。。。是不是这点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分析PS_ID_disable不是低电平,那可以把Q24取掉,就有5V,LZ在测试是否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Q24取掉,PS_ID_disable还是低电平没有
5V,不知道是不是ec有问题把PS_ID_disable信号拉低的

网友:
DELL的机器  我的D600也是的  我把电池拔了以后就没再出现CPU 100%的问题了!看电影什么也不卡了!原来把电池装在上面 CPU 100% 老是!主频很低!看个电影什么都很卡,可能是电池不好了 也可能是DELL600的通病充电那边损坏!后来来基地搜索相关帖子 发现拆了电池效果的确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EC的PS_ID_disable 脚挑起。看看电压是否出来?

网友:
没碰到楼主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