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1-27):
MSI G31主板不过内存,供电1.8V正常,但我测得时钟不正常,正常应该是1.2V,我测的值是0.2V,不知道这个时钟信号是由哪个发出的,主时钟芯片是RTM876-665,如图:

网友:
内存时钟有的是专门的一个时钟芯片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可否指定一二

网友:
仔细看下板上有没有两个时钟芯片,如果有两个的话,有一个是主时钟芯片,一个是内存时钟芯片,如果板上只有一个时钟芯片的话,那么内存的时钟就是由北桥提供的。

网友:
只有一个时钟

网友:
有的主板插上内存才有时钟

网友B:
INTEL系列的内存时钟来自北桥哦。。。SIS ,,VIA的一般在内存旁边还有一个专供内存的时钟。。。
G31不过内存1.8V正常  那VTT上拉正常不。?? 上打值卡看看,,不行压北桥试试。再有刷下BIOS看看。。我碰过一块V星G31M3 V2不过内存刷了BIOS才可以的!

网友C: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TEL系列的内存时钟来自北桥哦。。。SIS ,,VIA的一般在内存旁边还有一个专供内存的时钟。。。
G31不过内存 ...

呵呵,我的这张板就是G31M3 V2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芯片组的话,我建议你先刷BIOS。

网友:
楼主也真是的 解决了也不说明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G31的要上双核的CPU,内存要800的,不是800的都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

对不起,还没有解决呢,不知道怎么选 成已解决了

网友:
首先要上酷睿和DDR800
都G31了,某些人还在问是什么芯片,还在说VIA
内存的时钟是由北桥发出的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也问一下,我也有一块板子,也是MSI的,不过型号是P43的板,过不了内存,内存供电之类的都正常,也刷过BIOS,还是过不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可否

网友:
这个主板我遇见过好几次,也是内存不过,加焊北桥解决问题,呵呵,楼主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压下桥。换下U试下,洗刷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