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HOST系统蓝屏

楼主(2011-01-27):
网吧机方正电脑,前一镜像可以正常启动,新做的镜像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就是有两台启动就反复重启,是啥原因呢!高手指教下

网友:
带还原的吗?带还原功能的克盘就会出现蓝屏

网友:
重换好的GHOST文件,因为有些GHOST文件对电源的判断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盘应该就哦了

网友:
驱动问题,重新封装一次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