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像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1-27):
各位老师新年好!我接一液晶,先是不亮,后来我发现有几个部件坏了,做了一下替换:我用3A保险代替了保险电阻,用FU9024代换了D10PF,并换了一对C5707管,然后试机,图像正常了,可就是发现图像闪一下,就黑了,紧接着又闪一下图像,如此反复,换了几个35V电解电容也没解决!会是陶瓷电容吗?请问还可能哪有问题?
原因

网友:
检查、替换高压线圈、灯管是否良好。

网友:
看样子还是保护着呢

网友:
外界灯管看还闪不闪,如果闪再继续查

网友:
看一看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我遇到的也是一样 最后换了一个高压包 和几个电容 好了

网友:
我修这样的都直接换板

网友:
換了一個高壓包 和幾個電容 好了

网友:
先测试灯管是否正常。
如果是明基显示器,请把所有按键取下,用短接开机按键开机看看有没有问题,确定是否按键板问题引起。

网友:
测下灯管是否有问题, 明基故障通病: C5706, 0.22UF, FU9024, 电容, 高压变压器脚虚焊

网友:
toman
的帖子
还是高压板保护了,看看灯管 ,变压器 有没有开焊的

网友:
这种机修了,我就不在这边说了。

网友:
5707中间那陶瓷电容换掉。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里还有短路的啊

网友:
是不是benq的17"液晶。。是的话。把那组烧掉的5707对应的高压线圈换掉。。其实这个你可以裸机开一会。闪的时候可以摸5707,有问题的一组会很烫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如果还是一闪一闪的!就继续检查高压部分,按键!短路开关看看是不是按键的 问题

网友:
按明基通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