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解密

楼主(2011-01-27):
dell D400的bios密码,是tsop的40的芯片,没有那个转接座,有两个24c08芯片,谁能给个方法啊,
问题已经解决,开始用算号器算了个,不管用,论坛上关于D400只有一个帖子,而且是没有解决,我从料板上找了个24c04,(同型号上面的),直接更换就好了,试过不装24芯片,机器自动上电,而且不显示。没有验证清空是否可以,因为编程器的转接座丢失,自然也没有备份24程序 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D400好像不用拆机,根据提示码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应该有密码算号器吧   就是根据你那白屏显示的 那个地方 有

网友:
24的芯片,刷个空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