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d945gcl不跑码

楼主(2011-01-27):
今天一早接四块intel原装d945gcl主板,四块都是能开机不跑码,测试电压全部整板电压正常,复位正常,那就先刷bios吧,全部刷过后,两块开始报警(本人不习惯一来就把所有板卡全上)。接着上内存,接集显,点亮了。再看另外两块,其中一块io看着似被动过,一看型号果然和其他不一样,干掉。点亮,最后一块无解了,桥也焊了

网友:
我也接到一张D945GCL,不开机,IO是LPC47M182-NW ,用LPC47M182-NR代换,用开机,就是不跑码,各供电正常,复位正常。BIOS也刷过。不跑码我除了清洗U座和刷BIOS,就没束手无策了。

网友:
我的就是用NR那块不行了,可有块行的也是N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