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不认DVD光驱

楼主(2011-01-27):
一台P3康柏老本原装的CD正常 但是换成DVD光驱连BIOS里面都发现不了 是怎么回事  光驱没问题换了两个试了

网友:
应该刷新BIOS再试试看,因为硬件是需要BIOS
支持的,老版的bios功能太弱,比如老版的bios
不支持USB启动

网友:
老机器不支持DVD光驱。可以尝试升级BIOS试试

网友:
不支持。换回CD 太高科技的东西。老家伙不能接受。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可以升级下BIOS程序

网友:
问题是这么老的机子到哪去找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