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MCU和存储器怎么区分撒???

楼主(2011-01-27):
同上,MCU和存储器都是8脚的贴片吗???还有就是最佳分辨率的数据存在哪个块里面?有的是颜色不正常,数据存在哪个里面撒?

网友:
驱动板的存储器一般都是8脚贴片24C02 24C04 24C08 24C16
MCU的型号比较多。

网友:
mcu八角以25系列比较多一些。

网友(点评):
误解还是笔误?

网友:
其实我也是不太清楚很模糊,我是刚学液晶,在这里向楼主表示歉意,也向豆腐刀表示感谢。
也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MCU分为单立型和整合型,单立型的MCU比较多,常见的都是PLCC44封装以及QFP48封装的诸如RTD2120,MTV512,MTV312,MTV412,NT68F63,W78E65,WT61P4,SM89516等等~~整合型的就是驱动板上的Scaler 主控IC内部集成了MCU,诸如Mstar公司的TSUM系列以及三星的SE和LG的FE系列最为常见以及联咏公司的NT68167等系列GENESIS的GM2621,GM5621等Realtek的RTD2270等~~这种整合型的MCU内部并不存储程序,而是依靠外挂8脚的SPI芯片(就是所谓的常见的25下列芯片,诸如PM25LV512,25LV010,MX25L1005等等)做MCU数据的存储!
针对通用板直观的讲2025的板就是采用的单立型MCU,NTA93A,2270就是采用的整合型的MCU!品牌机的就自己去对号入座吧!
色彩等用户设置一般保存在24C08或者24C16里面,对于机器有的还有24C02是用来存储DDC数据,常见的一般多在显示器信号线插座接口旁边~比如DVI或者VGA,HDMI等旁基本都会有~DDC数据丢失会造成无法上到最佳分辨率甚至联机无法显示黑屏!

网友:
为嘛俺的帖子被删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