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74工作条件

楼主(2011-01-27):
DV6000 AT8   AMD的U,CPU供电芯片MAX8774.

19 VCC:         5V
25 VDD:        5V
17 PHASEGD:5V
38 SHDN#: 3.3V
39 SKIP#:   0V

上面的电压正常吗?还有什么脚是工作条件脚?

网友:
个人感觉SKIP#这个电压不应该是0V。
但是看图的话,这个电压又应该是0V.
信号CPUZ_PSI#是从CPU发出的,CPU供电没产生前就是0V吧,然后PQ60就是截止状态,PQ59 G级就是5V,导通,这样SKIP#为0V就是正常的。
所以我很纳闷,盼高手解惑~

网友:
这个论坛早就有介绍
建议搜一下看看
PIN 20,6,10,3,4,18,25?这些是关键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位兄台,你是在灌水吗?18脚是接地脚,麻烦你先把MAX8774PDF打开看看,接地脚还能是关键脚?

网友:
刚才查了下,SKIP#是节能电路用的,可以不管。还有什么脚是工作条件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看清楚,你问的是8774啊
我看成8743了
抱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MAX8774,CPU供电芯片,你给的是系统供电芯片8734~谢谢!。
你回答了,我当然要查查看,对着你说的脚位一个一个查了,结果查到后面出来个接地脚,我郁闷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不好意思啊
我当时看过去脑子里闪现的就是8734
没看清您的问题。。。

网友:
对着图纸,有电压输入的基本都差过了,好像都有电压的,可是就是不工作,10PIN REF没有产生,这个电压应该是芯片工作后内部产生的吧。
这个芯片也换过了,不会换上的也是坏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过芯片吗???  你还没量自举升压电容哪里有电压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换过了,哪个自举电容?BST脚位上的吗?VCORE没有产生的话它不会工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就是 BST    哪个脚在没有产生 VCORE  也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容一端接的BST,一段接的VCORE,BST有5V,VCORE端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有瞬间电压吗??
   有的话说明是后即电路

网友:
开机有瞬间电压吗
.

网友:
下面纯属个人看法,如有不正确请多多指点!!!
MAX8774 工作条件     第一步 是芯片基本工作电压    第二步 是芯片准备好状态  第三步 是开启信号  第四步 是CPU核心电压输出与反馈检测电压   第五步 是识别CPU核心电压和电流的输出  第六步 是给南桥发出好信号

网友:
为什么把我发言给屏蔽了。。。。我只是解释工作条件也有冒犯之处。。版主请答复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BST是先有的

网友:
看看ref是否正常,一般是2v左右,再看看bst的自举升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电压,我量了下,上管G级的控制信号没有产生~下关G级控制电压5V,没示波器,不知道有无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