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1-01-27):
更换过电池一样。。。。

补充一点。。当时客户送修接口损坏。。修复好电池不能充电。。他自己没有注意。。

网友:
充电ic 换一个

网友:
更换接口好了

网友:
呵呵,这问题问的好!前段时间,我们的技术总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怎么量一切都是正常的电池换了好几个,问题一样,实在也没辙了,就去焊了下AC口,好几个主板不充电都是一样的问题,AC口坏,呵呵``试试吧!

网友:
好像DELL的机器要用原装的电池才能充电吧.不过接口会引起这种问题,又学得一招

网友:
可以进BIOS看下充电器跟电池有没有被正确识别,如果没有,你怎么换电池都是充不进去的

网友:
呵呵,简单问题复杂化,我有时候也泛着毛病

网友:
DELL充电的话必须要原装DELL电源的,这个我有经验,我用国产的烧过机器···

网友:
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上次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楼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细。
首先,外接适配器要用DELL原装的。
其次,进BIOS或系统检查一下,电池能被识别吗?
       不能识别就要查电池接口的几个针脚的对地阻值及上电后的电压值。看能否测到异常。
        能识别不能充电,相对来说要复杂些了。除了上述电池接口要测量,还要检查充电管理芯片及MOS管,电压检测精密电阻。
问题不够具体,没有缩小到一定的范围内。大伙也只好凭经验大概的猜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