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T 有保修,现在不触发,摸32.768能触发,但不显 ...
盈通G41T 有保修,现在不触发,摸32.768能触发,但不显示

楼主(2011-01-27):
过年了,发布了保修,现在又什么办法可以暂时搞到能让客人用,而又不影响以后保修
我试了叠加一个32.768在后面也不行。谢谢
不触发

网友:
能触发,会跑码不啦?

网友:
叠加个肯定不行,频率都变了,另外还有可能是谐振容或南桥的问题啊,先随便找个旧机让用户用着过了年再说

网友:
借套AMD主板,CPU,还要加个显卡。晕

网友:
不上焊锡用枪慢慢吹先换一个再说呗~~

网友:
按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有保修的话要和客户说好,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风筒呀?对着南桥吹一会,然后再试

网友:
弊在是刚保修回来客人拿回去用了一天又出问题的,没办法了,装了一套AMD的给客人暂时过年了。

网友:
估计南桥的问题比列大些。。。

网友:
南桥内部振荡电路故障,还是返修吧

网友:
wbin0611
的帖子
这个故障,很明显的,先换晶振,不行的话,就要杀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