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泛白,而且还不清晰。

楼主(2011-01-27):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19宽的显示器,屏泛白,而且还不清晰,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怕是屏后的逻辑板有问题。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排线反复插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了,如果不行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线吧!!!!!

网友:
修好多 都是 屏线

网友:
T-COM的問題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屏,确定是屏的故障后换个屏后逻辑板上主芯片试一下,有次遇到这种现象换主芯片故障解决

网友:
液晶屏的电路板上面有个可调电阻调节下试试,记得先用记号笔做个记号

网友:
程序问题,我遇到过的三星的就在这个问题

网友:
搞好了,是屏后的逻辑板的接口出问题了。

网友:
有些排线有问题都会这样,有时IC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接口虚焊不太好弄,逻辑板连着软屏线。

网友:
如果排出屏线问题,,那就考虑屏的故障吧

网友:
是接口空焊了吗?

网友:
屏线与其接口接触不良,常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