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VIDIA 610i单芯片DDR2当C1

楼主(2011-01-27):
供电1.94v 上拉0.90v spd3.32v 8个时钟0.991v 都算正常吧,不会打阻,是不是测量数据线和地址线?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是死机,现在慢慢演变成开不开机,新卡当C1,老卡当01.
怎么处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摁下桥 可能虚焊了

网友:
按桥了,就是没敢使大劲按,怕桥芯片酥了

网友:
加焊桥芯片,,,

网友:
谢谢两位指点
努力积攒经验中
还有其他需要测量一下的吗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IO是不是W83627EHG啊?我有一块小板也是N61的,直接换IO就好了,不过是挡50

网友:
61的主板桥的问题是最多最多的,一般61的板不跑玛,我就直接BGA加焊下先,很多一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