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马主板 HA06-LF 主板 按复位才能启动

楼主(2011-01-27):
悍马主板 HA06-LF 主板 按复位才能启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我看见板载诊断卡上为05,要按复位键才能正常启动,请问有没有那位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怀疑是BIOS程序出了问题,那位好像人士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谢谢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再说 估计就是他了

网友:
哦  谢谢 指点,但是我没有编程器在乡下都要过年了,发到那边刷要好几天,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系统里刷一下呢?听说有BIOS在线升级程序,真的有吗,到哪里下载啊,还有 这个型号的主板BIOS在哪里下啊? 谢谢啦!

网友:
换电源试了没.行的话查一下电源8脚

网友:
参考下这个电脑首次开机必须再按次重启键才能启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327-1-1.html

网友:
昨天还修好一块这样的。。。。每次卡在c1和c3之间的eb,或者卡在26不显。。。都和内存有关,复位一次有时候又能亮。所以客户说每次都要复位一下。。。拿到手当然是先刷槽子,刷内存脚。。多试了几次发现都可以点亮。。。今天上午一来又档那了,档的时候我换上我们自己的内存顺利跑过,换回去又不过。。。把他的内存上到别的板子上也没问题,接着去网上下个bios来刷,刚好bios更新上面写着是解决了内存的兼容问题。。刷完以后就没有出现那种情况了。。。但愿是好了。。。。。你可以先换个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