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ELL一通电就花屏

楼主(2011-01-27):
DELL一通电就花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找个通用板测一下屏有没坏,如果没坏的话再检查一下屏线有没接触好

网友:
就是,先看看屏线吧

网友:
问这类问题的根本不是维修人员,先在这里问个清楚,去修的时候跟维修的人讨价还价,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搞维修的,所以这类问题直接叫他去修,别什么废话。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导致花屏的部件很多 主板 内存 屏线 屏幕都会导致花屏,你都去交换测试吧!!

网友:
就是有本事。把问题说清楚。不要来问了好修。

网友:
像有些客户就这样,不能让你赚钱,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占多数,还有怎么个花法,没有说清楚,很难给你结果,最好发张图上来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的话。。屏蕊片有可能不照了~

网友:
说得对,支持你

网友:
是啊,现在很多人来修之间前都会先百度一下,然后就和你付价还价,说那个很简单,换个电容就好。。。。。。。。。。价格被压。。。。。。

网友(点评):
这种人劳资先鄙视,然后告诉它劳资不伺候。

网友:
一般是屏線的問題佔多數,還有怎麼個花法,沒有說清楚,很難給你結果,最好發張圖上來

网友:
基本上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虽然有时是换个屏线甚至是插拔一下屏线,但也要收人工费啊,不然客户自已拆机自已焊呗,我在这边搞维修的,也不会骗客户,没坏的东西硬说是坏的,和客户说清楚了,人工费是多少钱,另件另外算。

网友:
導致花屏的部件很多 主板 內存 屏線 屏幕都會導致花屏,你都去交換測試吧!!

网友:
现在搞维修难赚钱啊!要是LZ真是这样心理的话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