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出4001开机4秒掉电 求助!

楼主(2011-01-27):
接一主板联想14001开机掉电,拆机后发现进南桥边上有进过水的现象,用水法后,吹干,现象依旧,触发后电压都正常(5v 3.3v  CPU1.0V  显卡1.2v 内存1.8v 南桥1.5v 北桥1.1V  )电源灯和硬盘灯亮,电流0.29 A(裸板)1秒钟后掉电  但5v3.3v 仍有 ,南桥边上有水,于是就把南桥换了一个,现象依旧,CPU芯片也吹过,求助 谢谢!

网友:
仔细观察有没有哪里腐蚀断线

网友:
南桥下面可能有断线

网友:
看板子上有没有断线

网友:
在吹下来南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看看南桥下面的过孔和焊盘有没有断的,然后再换上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