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呀。。。。MSI 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1-01-27):
怪事呀。。。下午在修一片MSI V星的主板型号是《K9N NEO V3》客户拿过来的时候问题是短路短路问题是修好了,,,现在也可以显示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重启的话就挡50 4C了。。。。不重启的话比什么都正常。。。。我晕了呀。。。。本以为是北桥虑焊了。。加焊了一下也还是一样 专用芯片MS-6换了一下。。。涛声依旧呀。。。兄弟们这样怎么办呀在。。。。收不了钱了呀。。。帮个忙呀。。。。祝大家春节快乐呀
芯片

网友:
bios,内存,显卡 BOIS,先用排除法试一下,不因该急着加焊北桥

网友:
Nvidia芯片的主板挡4C先考虑桥是不是状态不好了。。INTEL挡4C就先考虑时钟芯片和14.318晶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其他配件试试,确定是主板问题才动手,然后耍个BIOS 看看,再不行只能北桥植过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