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下管s极的电压ov

楼主(2011-01-27):
请问老师cpu供电电路下管s极是接地的,但是我测量cpu供电电路下管s极的电压ov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在测量主板四针插槽的12V和CPU供电电路三组其中一组的电感短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0v的话,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环境下测得,
你就直接把下管拆下来用列子放电,测一下好不好呗
电感短路的话是储能电感还是滤波的电感呢,
我觉得应该是mos管的问题吧!

网友:
mos管没有放点

网友:
你都说CPU供电下管S极接地了,那下管电压S极为零V当然正常了,还有一组电感短路,说明供电上管或下管有短路的现象,如测不准可把有短路的一组拆下来测

网友:
谢四楼的兄弟了。还是咱们基地的兄弟好

网友:
下管S极是接地的。所以电压为0.正常。。线圈对地阻值也可能为0。有一些10以上就行了。大部分要100以上。前提是要把U拿下,不然测不准的。

网友:
上官短路  拆下放电测量

网友:
有可能上管有坏的,还有管没有放电。

网友:
换一下CPU供电心片

网友:
而且我在测量主板四针插槽的12V和CPU供电电路三组其中一组的电感短路是怎么回事?

只和三组中的一组电感短路,太奇怪了
这三组电感都不在一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对地短路吗,那你的机器是点不亮的,除非你这组电感的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在线上测量电感是测量不出来的,CPU供电本来阻就很低的,不能说明它就是短路了,要拆下来测才行,把电感拆下一,再测场管那一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拆下来再测吧
那样比较放心的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