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主板自动降频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1-27):
小弟今天修到一块升技845pe主板,拿过来的时候告知是点不亮。。我拿过来一上电,果然是不跑码。首先测了测测各大核心核心供电,及主复位完全正常。。看来是不跑码咯,拿过假负载触发一侧发现时钟的电压明显不对哦,一个0.8v,一个0v。。正常的情况下应该都是0.4v左右。测了下pg和复位却是正常的。。。看来就是它了。。。
    用蜂鸣档跑了下线路,经过330排阻到时钟ic,没有开路。。。看来是ic挂咯。。。一看ic是rtm360-110,好像料板子上有一个,取下来换过之后时钟电压正常了。也顺利跑码进系统了。。。我看了看系统属性,发现2.13g的cpu降频为1.6v。于是重启准备进系统看看cpu设置。到自检的信息的是后cpu的是100X16 1600MHZ.擦,133的外频怎么变成一百了?进bios设置那里一看cpu却自动识别为133X16 2.13G....我曰。。。。首先重置了一下cmos开机还是一个鸟样。。。接下来刷了两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检查了cmos电路也完全正常,(cmos是可以保存的)换了个cpu也是自动降频。。还有就是自检的时候有个错误要按f1才可以启动的。。。(板子上无cpu跳线的)
错误提示为:CPU is unworked or has been changed,please recheck-CPU SOFT MENU
(F1 :continue ;DEL:------)
不知道咋整了。。。兄弟们请赐教。。。。。还好客户说以前没坏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可能你的时钟换的有问题

网友:
索要达到的频率没有达到

网友:
刷BIOS 换晶振 时钟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用的一个V星G31的板子就这样,一开始用的E8300,后来点不亮了,换的E2160能用,自己琢磨的是,主板有伤了,就是体质不好了,降频了,频率高了,主板不能工作了,这和换时钟芯片无关,

网友:
外频是由时钟发出,是不是你换上去那个时钟只能发出100的外频。无法发出133的,有条件用个新的同型号代换试下

网友:
出现错误提示时按“DELETE”重新设置。CPU外频选手动的看看。仔细找找板子上到底有没有跳线啊。

网友:
可能你那板子本身就只能支持到100的外频

网友:
我强调一遍,板子没坏的时候都是这样了。。。上c4的不会降频,但是也会提示那个错误,然后要按f1才能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搞清楚时钟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搞清楚了?清楚就跟我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