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认到 在BIOS里面也认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01-27):
网卡不认到  在BIOS里面也认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影狐的945集成主板。。。。。。

网友:
换网卡 刷BIOS 检查网卡周边的线路 把网卡周边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插个pci 网卡试试,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

网友:
查下网卡供电、晶振正常不?打下网卡的信号线的阻值有异常不?

网友:
网卡坏了把

网友:
先用pci网卡试一下,在换一个网卡芯片试一下。

网友:
网卡坏了贝!!。你看在BIOS在网卡有没被屏蔽,没有的话那就是KO了。

网友:
网卡供电、时钟、复位 到南桥的AD线
拆网卡芯片,上独立网卡 换网卡芯片
换南桥

网友:
网卡芯片坏的可能要大些

网友:
换网卡芯片,测一下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加焊南桥。。。。

网友:
网卡烧坏了吧,换块网卡试试看

网友:
能上网不?不行上一块PIC的独立网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网卡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