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奇怪问题

楼主(2011-01-27):
BENQ FP71G 奇怪问题,开机用5秒钟就黑屏,指示灯由绿色变成黄色,反复开关如此。
更换以下配件:电源板(同型号),按键板,高压板,还是出现同样故障。最后更换了17寸带铁架灯管单独测试,依然出现灯管黑屏。请教大师给予帮助。

网友:
,都换了不就剩驱动板了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了原型号驱动板,也是同样故障,且使用单灯管测试,6秒后黑了,且指示灯为绿色,太奇怪的问题了。

网友:
指示灯由绿色变成黄色,说明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信号。

网友:
改高压板试试

网友:
单灯管有保护啊……

网友:
說明顯示器沒有檢測到信號。

网友:
估计主机没开或者没接信号线.

网友:
明基的很少说有大问题的。

网友:
指示灯是黄色, 表示信号未过来, 查下VGA线, 驱动板输入接口电路

网友:
后来发现没接信号线,接上信号线又点了一下,指示灯由黄色变成绿色,再将更换的
新灯管接上,测试一天没有再发现问题.

网友:
先检查灯管吧~

网友:
后来发现没接信号线,接上信号线又点了一下,指示灯由黄色变成绿色,>>做維修還是要細心一點,不要自己嚇自己

网友:
原来是自己修晕头拉

网友:
    楼主  真乃奇才, 吓的我都冒冷汗了。  显示器里所有的东西你都换了原型号的,它还不好!?  你忒有才。  看到最后竟然没接信号线。呵呵。

网友:
晕。和我一个得兴,,,, 有一次修到晚上10点了。。修修出来别的故障了就你说的。。我也换能用驱动板写程序了,,但我接信号线了。。还这样。。奶奶的。。原来我的主机屏保关显示器了。。这把我气的。   那时候脑子以经不是那灵活了。

网友:
谢谢各位关照,更换了灯管之后,送给客户用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看来可能是灯管功率过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的试机用电脑是关闭屏保和节能的。

网友:
修得多了经验就丰富了,很多的情况都是自己吓自己

网友:
换一张驱动板就可以了吧!

网友:
shjia  啊这种事我也一道过  一台笔记本 拿来时打不开  但拆了有很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太高超了
哈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