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无串行总线电压

楼主(2011-01-27):
昂达N61GT ,AM2 双桥芯片主板,,

对地阻值:
黄:570
红:430
橙:390
紫:660
绿:720
通电瞬间测试卡闪一下,,待机紫5V正常,3.3V正常,
CPU: 1.5V
VTT: 0.95V
PLL: 0.84V
pg:  0.9V
复位:1.1V
串行总线: 0V(正常1.2V)
PCI 15脚有3.3V,IDE 1脚无复位电压,北桥1.2V正常,内存1.8V正常,,,串行总线电压由三极管Q23发出,Q23由324控制,324基准电压连接着Q25小三极管,Q25另一脚连接着472电阻和Q24,472电阻另一头接紫5V电压,只要把472电阻去掉串行总线电压1.2V就有,,,,

网友:
没有人可解答啊

网友:
加焊桥就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加焊过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北桥,这板子是无铅的,温度要比有铅的高,加焊没好北桥挂了。

网友:
加焊桥就能好

网友:
桥的问题蛮大

网友:
换桥吧 NF的桥易虚

网友:
串行总线1.2V是由北桥发出,只要把Q25摘掉1。2V电压就有了,怎么都还说北桥虚,汗?

网友:
大大们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