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无线网卡座子移植后还是不能发现无线网卡?

楼主(2011-01-27):
求助hp cq40-422tx机器板号LA-4103P摔地上后又被踩了一脚,造成故障屏、a\b\c\d壳坏,无线网卡座掉落,硬盘接口开裂,换屏修AB壳换CD壳后再把硬盘接口上打了胶。现已经能用。但无线网卡不能用了心里一直不爽,拆开看到此板在主板电池边上有一个扩展的无线网卡接口位置(应该是扩展兰牙的吧)。于是就把那个掉下来的无线网卡卡座给焊到了这上面。上电还是没发现无线网卡?请教各位大侠,想要成功的使用无线网卡的话电路需要怎么改?因为原来的接口位置飞线难度太大了。

网友:
兄弟们看过后留个脚印呀!!!不管什么建议多少也给点意见嘛,再不行只有做好飞线的准备了。这可是很劳神费心的活呀。。。最好有其它办法

网友:
天呐。现在还找不到对号的图纸。点位图上也看不到这个多出来的接口的。现在是二眼一摸黑

网友:
因为还有很多线路上没有打料。要参照图纸补齐元器件因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有两个pci-e接口,一个是用来接无线网卡,也就是wifi,还有一个是用来接wlan的,也就是我们口口声声说的3G网卡,内置的,本人亲自测试过,两个卡槽调换位置是不能识别网卡的,楼主辛苦了 !不是不能用,槽子错了

网友:
看来得准备飞线了,,,,多多线。谢谢破小孩的提示

网友:
卖个USB的无线网卡该还简单点

网友:
就是不想用USB无线网卡。。。太长了。插在那里很不爽的。现在已经在着手补点飞线了。搞好后再上图

网友:
用USB无线网卡, 小小的, 不用费心

网友:
图纸不对啊。没有板号LA4103P的图。。感觉定义有出入。。哪些是空脚有点乱。不然可以少接好多。。有哪位兄弟可以传个么?我论坛上下来二个。板号都不对。。点位图的板号也不对。郁闷中。。

网友:
只是无线不能用了还好,不行就用U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