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开机电流到0.13 无3.3V

楼主(2011-01-27):
手里一台三星R50的机 待机0.01 触发后电流到0.13不动 有待机5V ,无3.3 本人新手 请高手给下思路
三星

网友:
哪个5v,5V在触发开关键前后都有啊

网友:
5V待机在触发前没有的 触发后能 量到待机5V 无3.3

网友:
是不后极有短路啊

网友:
电流上到0.13南桥发烫吗,3.3v主要是给主芯片供电的,先看对地组织是否正常,不正常,先拆带有引脚的,再拆bga,祝全国各地维修的工作人员新年快乐

网友:
看看3。3的负载是不是发烫,网卡 南桥 IO 这些,还还有就是量3V的电感对地阻止

网友:
谢谢这么多朋友帮我解答 等会看下 要是能解决了 上传了给大家分享 ,

网友:
先测一下系统供电芯片LT3728的工作条件吧。对照图纸查。

网友:
有电压没有

网友:
你首先先要把待机电压修出来

网友:
没有3.3V可以触发.是不是可以说明此机待机时是没有3.3V有

网友:
3.3V短路 网卡拆掉 后 换南桥换一个上去就炸 不修了 退给顾客了

网友:
这个好弄 有电压没出来 量一下 找到 不出电压的 电感 那没有 修哪

网友:
会不会3.3v的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