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v 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1-01-27):
型号:DELL SE198WFPv
故障:不开机,测电源板无12V 5V输出
分析:此机采用DAP011电源管理芯片
维修:
      1,由于对此芯片引脚定义不清楚,于是上网查图纸和芯片引脚定义,查此芯片引脚定义如下图:

2,此芯片10脚为VCC,测其电压很低,还跳变,看10脚外接的电容C4 47UF/25V有一点点鼓,换之,再试,12V,5V正常.

网友:
高手啊,,这样的问题我很难搞定

网友:
看来是电容漏电流变大了

网友:
又是電容故障的問題

网友:
我的维修原则就是先看,看到有起包的先换了在说

网友:
厉害哦..又学一招

网友:
俺也是看见有一点点鼓的电容直接换之,第一步就观察有没有外观不良地。

网友:
我修这样的问题,只要电压有跳变,首先就这个电容,不管它起鼓没有。如果不行,就直接换IC了。。

网友:
同意八楼。。偶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好经验,图文并茂

网友:
LZ的维修思路还是可以了。

网友:
看来电容对电路的影响很大,以后在维修当中我得注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