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C110被雷击上不了网,一断一通

楼主(2011-01-27):
拆开检查里面烧了两个电容,四个75欧的电阻,换上后还是老样子,插网线上后显示一断一通,设成10M后上网正常,请问是不是网卡心片有问题?网卡心片是DA82562

网友:
有没可能是晶振?

网友:
10M模式正常应该是网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网卡是不是有断线阿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10M不是一样的用吗,呵呵

网友:
你找到网桥么,是哪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文件的时候像蜗牛一样慢呀。我估计也是网卡心片问题,找到心片换一个看看

原来复制文件跟这个也有关系啊,谢谢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49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