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IBM T4 系列 运行正常 经常出现掉电 是啥原因 ...
请问下大家IBM T4 系列 运行正常 经常出现掉电 是啥原因呢

楼主(2011-01-27):
看一下tb62501的pin54的电压是在2.9v 以上吗?不是就休这一块啊
掉电

网友:
加焊开机触发相关电路,不行就要动桥了

网友:
看一下是否温度过高啦,或是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啊

网友:
温控坏了,把温控短接起来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温控电路有问题 换热敏电阻或1989电路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是通病,先可他修。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一下看是不是温度问题,不是就是电路

网友:
显卡吧 猜测。。。。。。。。。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7613-1-1.html

网友:
温度,CPU供电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