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电源灯一闪就灭,已解决!!

楼主(2011-01-27):
接修BENQ显示器,按电源键显示绿灯然后马上灭掉,背光不亮,量测15V、5V电压正常,将接屏电路的线取下再开机背光可以正常点亮,用的是LG的屏,量测屏电路也没有短路的,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吗?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找一个12V , 5V电源接到明基电源板15V ,5V处试下知道问题在哪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电路的保险丝断开后直接从电源板上取5V接上保险丝,显示了,然后将保险丝恢复显示正常,但5V只有4.5v,烧机一天未发现不良,不知是那里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电源有点问题,屏供电4.5v明显偏低, 把15v ,5v电容更换试下, 不行检查TL431, 光耦, 电阻,反馈取样电路,电源初级22-47UF电容更换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可能是电源滤波电容问题,但看看滤波电容没有鼓泡,等有问题再换看看,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