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1n液晶19寸

楼主(2011-01-27):
  三星显示器19寸911n 电源一体版挂了用其它电源一体版代换 背光灯不能关闭,显示器关机背光灯也是亮的 我的接发是先找出5v 在找出地线 然后在用驱动板其他线去碰电源一体版的on/off背光灯亮了就接那个 现在是背光灯不能关闭 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开关机信号不对

网友:
晕啊!!在驱动板过一体板的一排线,有一条线,有信号时是3V左右,无信号是0V,一般在线路板上很好找,排线接到一体板后,有两组线(在电路板上的走线)比较细的,一直连到灯管电路去,其中一条就是了。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ON信号没接对,是驱动板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