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1-01-27):
一HPCQ40机器,电流跑1.95A不亮机,把CPU风扇取了亮,装上时用力压着也能亮,确定应该是CPU坐子虚焊,可我家里没有这种座子,现在也不能发快递了,所以我必须一次 加焊成功,请问朋友们做这个座子要怎么设置BGA温度曲线,就是上面设置多少度,下面设置多少度合适,谢谢了!!!!!!!
BGA温度曲线

网友:
怎么没有朋友给点参考意见吗

网友:
把CPU风扇拧紧点试试,还不行的话只有加焊了,每个BGA的设定温度都有所差异,和作桥的一样。下面要先热一段时间,然后在开上面的。

网友:
加助焊剂,拿风枪吹吹就凑合用了,混个过年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有烤箱的话,扔烤箱里烤一下午也可以对付一阵子

网友:
下部温度和上部温度差个四五度就行,最好把温度加热时间放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