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 独立显卡0.45A不显示??

楼主(2011-01-27):
机器刚接手的时候是屏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显示,,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我看过资料说是显卡的问题,是通病..
随后我上BAG台,加焊显卡,,,加焊后,可以亮机了..装好给客户....客户拿回去用了5天后又说不亮机了....我心想是不是又是显卡的问题呢.........我就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从0.2---0.48--0.45     然后就是0.44-0.48之间跳变...
象这样的话是什么问题呢?????CPU旁边的电压量到有0.96V,    其他电压电压有1.78V,, 1.5V  1.05V,,
好象电压都正常......会不会又是显卡呢....请教?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建议重做 加焊不耐用

网友:
重做一下看看吧

网友:
有时开机白屏,其他没有什么任何反映..........估计显卡的可能很大吧????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都没跑马,你确认下有跑到显卡吗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应该还没到显卡吧,用示波器打下各总线的波形,看跑到哪里了

网友:
别说显卡  内存都没过   cpu电压才0.9  根本没跑码!

网友:
这么小的电流明显是过不了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