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如图,VSUS_ON 上的两个电阻最低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1-01-27):
我的想法  不知道对不!  我觉得 是不是要知道  VSUS_ON 的电流  得到一个虚拟电阻  然后用分压的方法来算!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没明白楼主说得是什么,Q8105A截止,Q8105B导能时R8106的2端电压将被拉低。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要问哪个电压会被电阻拉低

网友(点评):
VSUS_ON 哪个 下面有

网友:
咋就成铜牌了?这个电路看不明白?VSUSON在此又当上拉又当开关场管驱动控制电压用,100K的电阻,拉不了多少电压的。

网友:
lz想问的大约是R8106的1和2端的电压问题?

网友(点评):
恩 我算了一下 哪个电阻消耗的电流应该很小! 想知道 消耗的电流大了会不会 拉低电压 怎么算 会不会拉低!

网友:
只有管子导通时,电阻菜与管子组成串联电路,电阻下端的电压决定管子导通程度。

网友:
没有分压电路形成应该不会拉低vsus电压

网友:
肯定不会被拉低,因为下面的VSUS_ON为H,Q8105A导通,+5VAO被拉低L,Q8105B截止,这样上面的VSUS_ON就成了ENBL,你画的2个电阻都起限流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 电阻小到多少的时候会把他拉低  拉低 后的电压计算

网友A:
就是把2个电阻去掉,直接用线连上,我认为也是应该能行的,如果被拉低电压就是0V,不用计算,只是个人意见,我不敢太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那样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抱歉,是我理解错了,是不能连接的。

网友:
100k的电阻不会拉低

网友:
LZ的意思是:把VSUS_ON作为一个电压源
把R8106作为一个接地的负载

不同的R8106的取值,不同的VSUS_ON端电压?
是不是这个意思哦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场效应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图吧,到底在R8106两端产生多大的压降与供电电压、场效应管的G极电压和跨导率、电阻R8106的阻值三者成一定的关系,不是成正比的,因为是非线性元件不能用简单的计算。

网友:
电阻R8106是个上拉电阻.Q8105A打开电这个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
电路中10K,100K的电阻大部分都是起上拉(PU)和下拉(PD)作用的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所画的两个电阻具体要小到什么程度才会把拉低,要看发过来的这个信号的功率了吧。U=IR此时加在Q8105A上的电流和加在R8101上的一样的。R8101在这起的是限流的作用吧。10OK的电阻功率不知道是多大。超过了它的功率要么烧坏开路,要么被拉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咯他的功率怎么算啊?? 你随便打个比方吧!

网友:
R8101在这里是起到一个泄放电阻。当VSUS-ON没电时Q8105G极还会有少量电,需要R8101来泄放。R8101别一端电压其实还有的,你可以把他跟地断开试下,当电流很小时,主电压是无法被拉低的,就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来水管一个,家里在怎么放水都不可能把主管的水给放没了,因为我接到家里的水管限流了。基本就这个意思不知你明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换成10k 或更小的 会不会拉低??   拉低了  又用该怎么算 ???  你说得很好  你的意思是只要有水就不会被拉低嘛???  我觉得 是不是要知道  VSUS_ON 的电流  得到一个虚拟电阻  然后用分压的方法来算!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把故障说清楚好,毕竟论坛能设计电路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不算简单的电路)。如果我们都能把每个电路都分析的合乎他的设计,那我们就一样可以设计电路了。

网友(点评):
我没遇道啊 就是看到这个电路突然就有了这些问题! 有时候真的遇到问 有来不及问! 爱问 版主 您 应该 是个爱问的人 啊

网友:
没明白你的最终目的啊……

网友:
我是爱问,当初起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原因。可修的东西越来越多也越明白修东西不好钻牛角(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网友:
v={1+[p8101/p8106]×0.5}=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
看不懂.... ,看这个六脚管只是2个互不相关的N管,那两个电阻不是串联所以不是分压

网友:
上面这个说错了,对不起,发完后感觉不对劲,R8101起隔离作用,防止VSUS_ON对地短路,R8106我认为可以直接连,只是会对芯片不好。
假设VSUS_ON 的电流是不变的,可以把ENBL处看做一个电阻R(其实此处的芯片是TPS51120),这样R和R8106就可以 构成分压了,R8106的阻值越大,R所获得的电压就越小,即ENBL所得到的电压越小。

网友:
这个一般没必要考虑。VSON电源内阻一般较小。除非电流很大,电压才被拉低。电流一般在毫安级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电阻一般在K级就没事。所以电阻一般为50K,100K,20K都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2个电阻去掉,直接用线连上,我认为也是应该能行的,如果被拉低电压就是0V,不用计算,只是个人意见, ...

上面这个说错了,抱歉。R8101不能连,他是隔离的,防止VSUS_ON对地短路。R8106的阻值越大,ENBL的电压就越小。R8106也不也能连,他起限流作用,连了会对ENBL后面的芯片不好,有可能工作不稳定。

网友(点评):
哦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R8101只是用来消耗Q8105MOS管G极记忆效应所存的电,跟VSUS-ON电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R8101就好像是个负载。电阻太小是会被拉低的,还是说下那个我们家用水管例子:从水厂接水出来的是一根很大的水管(VSUS-ON就是大水管)然来我们家里要用水就要从大水管接水,(我们用的接水管就好比R8101)如果你用的小水管。你得到的小水流,就R8101别一端一样得到也是小电流,但是你要是用的大管得到也大水流。电阻阻值小了就等天大水管,得到就是大电流,这样就会影响到主干到。你说的那个什么算法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网友:
哈哈,楼主是想算VSUS 电压经过这个电阻后电压为多少是吧,用分压法算,我认为可以。我用他来计算过对地阻值,xxxxxx也讲过。用来算电压,假计R2阻值为无穷大,带进去算算吧,不过这方法不切实际,修板时。我们量下电压有没有到达,阻值正常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在维修的时候是很少算 只是没事的时候 还是研究一下

网友:
R8106没有看到其它电路不能确定可不可以减去,但是一般大电阻是不可以用导线连的,大电阻都是用来限流的。R8101是一定不能用导线连,连了这个电路就不成立

网友:
修板基本不谈电流,除非有短路现象。  要看电压偏高,偏低。频率,时序  是否OK
我们做维修,只谈电路运用,这个电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满足;,
当然,闲的蛋痛可以研究,或是有钻研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