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1-01-27):
有一片945主板。可以跑码。但是集显不显示,显示器的灯由黄变绿,但是黑屏。加上独集之后效果也是一样。主板各电压都正常。各位看一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北桥的问题。加焊应该可以OK。

网友:
打下VGA头的阻值看正不正常,像这种多数都是NB挂了

网友:
bios损坏也会造成这种故障

网友:
打过集显的对地阻值。1,2,3对地为75,是正常的。13,14对地为500-600,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
亚亚桥看看有变化不,看看三基色组织

网友:
肯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少三基色,跟一下电路,电路没问题的话就干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先加焊,不行再查别4的。

网友:
看什么板,南桥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看下北桥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