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牌主板应用

楼主(2011-01-27):
  各位你们在配机的时侯选好板了。。然后就知道用什么CPU。应该怎么背下这些

还有比如。INTEL的 EB 845   FB915 GB945 HB965
那么NVIDIA怎么看是什么板子呢~
还有VIA的。。

网友:
时间长了你什么都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用背的,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主板上支持什么接口的cpu都有标注

网友:
晕 看cpu是多少针的呀 478 775 类似这样的 看主板支持什么的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