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100没修好,这个问题有点巧

楼主(2011-01-27):
接修一台NEC E6100,些机配置不是太低,迅驰二代1.73,ATI RS400的大北桥,主板的个头也是比较大,自然机子也是比较的厚重。说起它的毛病也很奇怪,开机后一切正常,就是每到30秒就灯管发暗,电流从正常的1.3A随之变为1.0A,然后立刻就关机了,关机后马上按开关再开还是30秒,以为是灯管或都高压板有问题,电流大保护造成的,但是我拔掉屏线故障不变。我把北桥和南桥已经全部加焊过一遍了,能焊的小芯片也都焊过了,还怀疑是不是掉电的时候有路电是不是先丢失造成的,但是在电流变小的那1秒钟所有的电都正常,为什么每次都是30秒关机呢,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哪位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空板也会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只上CPU都会掉,它板载内存。怕是开关有问题,我就开机后把开关拔掉,故障不变

网友:
查一下EC\SB的时钟幅度是否正常,

网友:
这要用示波器我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