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内存3.3V电压不重要,只需注意1.8和0.9

楼主(2011-01-27):
DDR2的内存3.3V电压不重要,只需注意1.8和0.9,我修的一块板,死活都修不出3.3伏,始终是1.78伏,后来直接飞线显示D4,后来又换过来,换啦个CPU一 路小跑到亮机

网友:
那3.3V的是SPD供电的 。。SPD不工作认不到内存

网友:
有的插内存才有

网友:
曾修过一块不过内存的就是因为3-3v线路烧断的原因…补上就好了

网友:
怎么叫做不重要呢?

网友:
上假负载是不是不能测出3.3V,请留言给我,感激

网友:
上假负载是不是不能测出3.3V,请留言给我,感激

心在飞翔 -1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电压正常很重要

网友:
不是内存的事吧   可能如楼上说的   不插内存不出3.3v  或者是也可能是cpu工作不正常影响了内存的供电     楼主能能说下  这个内存供电的  来源   芯片 或者看下附近有没有三极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