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6位和8位颗粒的分别

楼主(2011-01-27):
请问一下,如果颗粒打磨过了,都不知道原来真正的参数,有什么方法可以分辨是16位的还是8位的呢?

网友(点评):
查阅SPD数据

网友:
看内存PCB板 和看SPD里的参数 实在想搞明白一点的!你分别拆一条8位条和一条16位条的各一个颗粒出来你会看到PCB板上数据引脚位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请问有没有PCB引脚的定义下载啊?如果没有PCB在手,单一个打磨过的颗粒是如何分辨啊?

网友:
有点道理

网友:
看pcb板的走线就知道是8位还是16位了

网友(点评):
但16位的PCB同样可以上8位的颗粒呀。7个8位颗粒加一个16位颗粒同样可以开机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教导一下怎么分辨啊?

网友:
论坛又出问题了,老是发不出,一发出就发了几条相同的,郁闷死了

网友:
能给个示例么?

网友:
我就是不懂得分辨呀,打磨过的颗粒真正的参数都不知道了,没得看,不知道如何分辨

上面高手说可以看PCB,我也不知道具体方法,有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搞清楚了这个,对内存颗粒代换很有帮助

网友(点评):
兄弟那你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显存HY5DU283222AQ-5能叠焊么?

网友(点评):
请问叠焊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16位的比8位的 数据线 多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吗??我也是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位的比8位的 数据线 多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吗??我也是问问

好晕呀,这么久,老大和高手们都不教一下小的。

网友:
内存我也是不懂

网友:
内存我也是不懂   不好意思 网络不好 发了两回 版主不要扣我分

网友B:
测一下同一面的第一块和第二块颗粒数据位是不是相连的。相连的大多是16位,不连的是8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同一面的第一块和第二块颗粒数据位是不是相连的。相连的大多是16位,不连的是8位

数据位?请问有没颗粒脚位定义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看

网友:
要是 能有更好的办法就好  我是看SPD 或比较板子的走线!

网友(点评):
兄弟,能说说具体怎么看SPD和板子吗? 最好能上上图说明下,谢谢

网友(2011-02-28):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多少位,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有脚位图,你看的懂不!!!想要的话,就留个东东吧。嘿嘿!

网友:
PCB上分辨颗粒数据宽度的方法,就是参照脚位图,看一下有多少数据引脚的引线是有效的。

网友(点评):
那具体的8位有多少个数据引脚有效啊?16位又多少个有效啊?贝版

网友:
前提不能开机检测,只是看外观的,所以查阅不了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