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 7脚电压偏低

楼主(2011-01-28):
rt9214 7脚电压偏低, 只有0.68 芯片不工作,没有电压输出  , 1脚boot 12V 5脚12V , 7脚0.68V 跑7脚线路没有发现连接3极管 ,而是经21C电阻-0欧电阻-2R2电阻-耦合电容-连到1脚boot  ,已换过此芯片, 故障不变

网友:
我把2个场管换了后7脚有2.7V出来了 但2  4  8脚都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呵呵,这样故障遇到好几次了,我个人觉得是GPU的问题,因为我也换过管理芯片场管都无果,所以觉得GPU空焊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