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不同规格的滤波电容会造成主板损坏吗?

楼主(2011-01-28):
      一台intel845GVR主板电脑,使用小电源.故障现象为不能通电.拆开查看,有三只电容鼓包,一只是1000UF/10V,在变压器附近,更换相同规格电容.另两只2200UF/10V,是红线和橙线的末级滤波电容,使用2200UF/16V更换.接好后,开机可以点亮并且正常进入系统,没任何问题,以为修好了.谁知关机后,再开机却不能启动.
       于是,再次拆开电源,将另外两只未鼓包末级滤波电容2000UF/10V焊下,测试容量比正常值小,因找不到同规格电容,便用2000UF/6.3V电容更换.再次开机,可以点亮开进入系统,关机,再开机,也正常.想不到第三次开机后,我有事出去了10多分钟,回来时闻到烧焦味道,发现电脑断电了,却又发现电源的风扇在转,转速较慢,测量红线电压才3伏不到,黄线电压6伏,主板上的灯在亮,CPU风扇在转,就是不能再点亮电脑了.
       换上好的电源,电脑也不能再点亮了.主板烧了,但找不到烧焦的地方.那只经维修的小电源接上另一块好的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点亮.关机后再开机又不能点亮.头疼啊.
       请问高手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更换的电容不合规格造成主板损坏的吗?还是主板本来就是有问题的,而造成电源坏?

网友:
10v/2200的不能用6.3v/2000UF的代换。。耐压低了。。找高于10v的代换。。。

网友:
用来更换的电容电压偏小了,一般更换则为:最好同规格更换,要是没有只能大的换小的。不能小的换大的。

网友:
电容的屁事情最多 一定要耐压值那些的一样和高于一点 还有最好换一批同样 不要几个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正负极搞反了,搞反会烧电容的

网友:
我晕,2000VF/6.3V的怎么能代换2000vF/10V的呢....
     耐压值和容值有一样的换一样的,没有的话就换都大一点的....两项都不能小于前者
还有,这电容不要接反了.....

网友:
2200uf16伏换1000UF10伏的很安全啊,只要装得下就没问题

网友:
维修的事啊,没有同规格零件,只能用更高规格的,否则宁可不修,得不偿失的。

网友:
修好电源你没测量电压正常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按原规格共换了6只同耐压同容量的新电容后,运行了很久,一切正常,电源修复。另,主板极可能因为电源电压不稳定问题,烧坏了IO芯片。看看换IO芯片后是否能修好。

网友:
电容只能用高耐压的替换低耐压值的,否则结果就是鼓包。
所以6.3V不能代替10V的!

网友:
16V2200的电容换下16V1000的3个电容没有启动,是不是这样换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