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VPN

楼主(2011-01-28):
有个想法,是否可以实现:
单位(分厂):公司局域网的子网段(公司信息中心那边应该有行为管理器、路由器、核心交换机、二层交换等设备,我单位是下面一个分厂,IP位192.168.60段,分厂每个可以上网的微机都被信息中心MAC 地址绑定。
家:光纤到户,拨号上网。
我想实现 建个家到 单位的VPN ,或者在家里可以像访问单位局域网的共享,如何实现呢?
查了一些VPN 组建,或者需要在单位建VPN服务器还有向外开放IP(信息中心那边可能有固定公网IP,但不会给我单位使用)

网友:
你单位下的分厂是不是通过VPN拔号连接你单位的机器的呢!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家里建一个VPN拔号就可以了。也就像在分厂一样拔上去就是了。至于MAC绑定的东西。你可以在分厂找台机器,用IPCONFIG/ALL查看MAC地址,然后在你这里的电脑上。网上邻居点右键选属性,然后在出现的本地连接选属性。然后选配置,在高级里有一项是MAC地址。你把查到的MAC地址填进去就可以拔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