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32芯片如何 拆卸 和 焊接?

楼主(2011-01-28):
主板上的PLCC32芯片BIOS如何 拆卸 和 焊上?要用热风枪吗?想刷主板BIOS ,但不知道拆焊 方法,请教
芯片

网友:
风枪吹下来 烙铁焊上去 补焊

网友:
PLCC32芯片 的引脚是芯片底下,钩钩的小爪,烙铁焊不到,如何补焊?

网友:
那肯定焊不了,你得找封装形式一致的芯片,你说的那个是放置在插座里的芯片。

网友:
那座子是容易空焊,我一般都是把座子直接用风枪吹掉,完后再把芯片焊上,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