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迅雷350烧毁

楼主(2011-01-28):
一台技展迅雷350电源,目测保险管和负温度系数保险电阻炸毁,能否肯定后级电路有短路?有没有可能只是这两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正常应该不止,比如一定要查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等

网友:
需检查主开关管,待机开关管及变压器,进线整流管,主滤波电容均压电阻等。

网友:
估计楼主的电源是短路了  你可以看保险管是怎么烧毁的 很黑的 或者玻璃体都被炸裂了 一般都是严重短路了!

网友:
先修好初级再说,不正常再检次级,目测不好说,有些还是要测量才能确定

网友:
楼主 : 后面 有短路的地方 (可能性 95%)。

网友:
电源受到高电压冲击,整流部分有短路。

网友:
一般很少有温度系数保险电阻炸毁的  后面的整流管 开关肯定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前两天万用表正好坏了,这两天再买一个测一下

网友:
是整流桥短路了,经更换已好,

网友:
我需要技展300PX5电源的图,有一个电阻R8坏了,不知道阻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