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 AND 烙铁

楼主(2011-01-28):
我这有个安泰信AT8586热风枪/焊台二合一 。
1、热风枪 温度和风速 调多少适合呢?我按网上建议 温度400,风速7,吹电路板感觉不太好用,小的贴片元件容易吹变色(变黑)
2、烙铁 的烙铁头 是936烙铁头,几乎不挂锡,在松香里养了半天,还是不挂锡,这种烙铁头不是紫铜的,好像说不能用锉或砂纸 打,是这个烙铁头不行呢?应该买什么样的烙铁头好用?

网友(点评):
风速大了会把附近的帖片元件吹飞的。

网友:
买个二手的威乐都比全新的安泰信好用。

网友:
以前买基地15元1个的刀头,很好啊,用了半年都没坏,最近就是因为挂锡太多了,准备换个头呢,现在烙铁头的前半面几乎都是锡面

网友:
我的安泰信尖头烙铁头 现在就是不挂锡,怎么办?

网友:
温度和风速并不是固定的,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元器件,所用的参数都不同,建议还是找块料板摸索一下,一下午就能搞定。我的烙铁头是高仿白光的,还可以。另外,如果发现烙铁不粘锡,可以烧热后在吸水棉上蹭两下,然后上锡再蹭两下,直至满意为止。

网友:
能用锉或砂纸
上电 后挂锡

网友:
我的风枪电热丝烧坏了,还没修呢!

网友:
这些东西需要搞保养,温度要合适

网友:
原配的头子都不灵的,都得要换头子,不然第一次挂锡好,很快又完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  大实话啊  呵呵

网友:
不挂锡主要先把氧化层磨去  然后一边加电放松香里泡  边上锡  直到完全吃锡  我的悍完塑料  直接松香一摆  就恢复了原来的色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烙铁头可以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挂锡的时候,一开始温度不要太高,慢慢的先用松香养一下,然后挂锡

网友:
去废品店找些旧板子练练,要多拆就会了,如果你用锤子和钳子来拆就当我没说。

网友:
热风枪温控和风速要与使用环境来适当调整的,看晶片的大小,散热大小来适当调整,旁边的小元件可以用胶纸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