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磁盘阵列是怎么回事,我是2个1.5TB的硬盘应该怎么弄 ...
请问磁盘阵列是怎么回事,我是2个1.5TB的硬盘应该怎么弄磁盘阵列呢?

楼主(2011-01-28):
请问磁盘阵列是怎么回事,我是2个1.5TB的硬盘应该怎么弄磁盘阵列呢?
请高手教教俺
硬盘

网友:
bios那儿不是 有一个选项能开启阵列模式?

网友:
两个只能做RAID 0

网友(2011-03-14):
这个貌似好麻烦 听高手说过 不过不会 呜呜 一般在服务器上用的着

网友:
raid 0和raid 1, 主板也要支持raid ,如果没有可以加rai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