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要刷什么样的程序

楼主(2011-01-28):
我的屏型号: HT190WG1-600
b.PT361G 8342

没有600的程序,而且361G里面没有8342的文件夹,不知能不能刷

网友:
刷个19寸1440x900程序可以了, 按键要对应(有五键七键之分), 8342只是一个编号,

网友:
那请问一下楼上的,我上面说的那个程序可以刷不?看起来是1440的

网友:
可以刷这个程序的,应当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