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一体机主板问题

楼主(2011-01-28):
求各位前辈帮忙,额十修台式机的  昨天来个客户,说一台一体机不显示,拿来一看就晕了,拆了半天,看见主板,测量了下U供电 1.07    内存供电1.8左右,现在主板一直在报警,我就估摸着,是不是虚汗下就好了  现在U、南桥、北桥都虚汗过了  还是依然如此,想上测试卡,可是老师觉得我那卡不是很好用,跑码就1个0  小弟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向各位大师求助!!

网友:
I 服了YOU,老兄啊,上来就说这个虚那个虚,你情况没有介绍清楚哦。1什么平台的?2换过内存CPU了没有?能报警我个人认为是CPU已经工作了。对一体机不了解,欢迎楼下指正

网友:
补充一下,拔了内存报警音有没有变化,有的话就是下一级故障,没有变化就是上一级。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内存我换过,一样,还是报警

网友:
如果那是你在加焊桥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那就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平台

网友:
查查CPU,内存,显卡是否是好的,他们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满足则加焊下北桥或者南桥

网友:
如果加焊桥或者换了桥还不行,就拆外设:1394芯片,com口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体机和台式机是一样的,测量的方法也大同小异,先测主板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