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 液晶电视的屏不透光么

楼主(2011-01-28):
今天接了个海信的液晶电视,4根灯管都是亮的 就是屏幕还是黑呼呼的,以前我修液晶显示器,只要灯管亮 就会出现白白的啊 是液晶电视的屏和液晶显示器的屏不一样?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以前的,现在的屏加背光基本上是白的

网友:
TN模式的液晶屏中两片偏振片有两种设置方式:一种是呈正交状态,称之为常白方式;一种是呈平行状态,称之为常黑方式。

网友:
屏不透光怎么显示啊?你是不是把偏振片层次搞错了

网友:
如果您是更換燈管 哪可能是組裝的程序顛到
倒置不透光

网友:
请注意,您的这块屏是高分屏!灯管亮,但无背光!

网友:
3楼说的对,一般26以上的屏都这样。